请教变频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如图电路的作用是:1)检测接地是否良好;2)火线与零线相序是否正确?
但是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接市电则正常,而接上变频电源则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光耦如终不能导通!光耦初级电压为低(0.5V左右)!
说明:从变频电源输出的,火线与地线之间有电压。
请教各侠DX:1,变频电源的接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司实验室的变频电源,火地之间比火零之间少40VAC)
2, 为什么市电可以导通光耦,而通过变频电源却不能(说明:接入变频电源中的火零线间的光耦输入与输出波形均正常
)

本人菜鸟一个,实在想不通,所以请DX指导!

楼主:
RE: 很少见的问题!变频电源的问题

怎么没人回复呀!各位大侠快来呀!

楼主:
RE: 此类问题,谁能解?

怎么都没人回答呀?都没见过吗?

请chunyang出来!急呀!

网友A:
额,菜鸟飞过,顶个~~

楼主:
额,菜鸟飞过,顶个~~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是要谢你了!

网友B:
要看你的变频电源输出频率是多少,你上面的线路无非就是过零检测而已。
如果要测变频电源,你可以用高速光藕,PC817的相应速度很低的,一般都
在低频段使用,像开关电源反馈端也是用在几KHz的频率。

网友C:
你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多高?光耦速度够不够?

楼主:
要看你的变频电源输出频率是多少,你上面的线路无非就是过零检测而已。
如果要测变频电源,你可以用高速光藕,PC817的相应速度很低的,一般都
在低频段使用,像开关电源反馈端也是用在几KHz的频率。 ...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变频电源输出是工频(50HZ);上面电路目的是检测地线接地是否可靠(如果没接或不可靠,则进行提示)。现在是用变频电源做为办入电源,则接地等完全可靠,却进行提示接地不可靠。(测量时则火地与地线之间的光耦没导通)!

楼主:
你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多高?光耦速度够不够?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变频电源输出是工频(50HZ);现在关键是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光耦没导通;难道火线与地线之间的频率变了!

网友D:
菜鸟路过 火线与零线之间输入电压可以检测相序是否正确 只有当L为负电压是才能检测接地是否良好啦 变频电源输出是工频(50HZ);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光耦本来就不导通啦 求解释

楼主:
菜鸟路过 火线与零线之间输入电压可以检测相序是否正确 只有当L为负电压是才能检测接地是否良好啦 变频电源输出是工频(50HZ);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光耦本来就不导通啦 求解释 ...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地线接触良好),火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也是交流电呀;如同火线与零线一样!此图当火线处于负半周时,理论上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光耦就会导通呀!

网友E:
菜鸟飞过!!!!

网友F:
怎么都没人回答呀?都没见过吗?

请chunyang出来!急呀!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样的小问题,还用chunyang出来?

楼主:
哈哈,这样的小问题,还用chunyang出来?
引用 网友F:

那就请dontium大侠回答下哟!
为什么接到变频电源出来的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光耦不导通,而火线与零线之间的光耦则正常!(说明:变频电源输出是50HZ,火线与地线之间电压也正常呀!);

多谢请解答哟!

网友G:
都这么笨呀,变频器是ac-dc-ac的就是说是经过整流成直流后再变频到交流。相当于你的L,N是悬浮的。

网友F(2014-03-15):
引用 楼主:
那就请dontium大侠回答下哟!
为什么接到变频电源出来的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光耦不导通,而火线与零线之间的 ...

没有提醒,今天才看到。俺不是大侠。

15楼已给你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