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找零件,确认这个是MOS 管,但是型号却找不到

楼主(2012-03-28):
上面印子是1133 下面是HX630 封装是TO-252

哪位知道这个的真实型号和资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品牌:HX,型号:HX630,种类:绝缘栅(MOSFET),沟道类型:N沟道,导电方式:增强型。

品牌 HX(环鑫)                        型号 HX630(TO252)
种类 绝缘栅(MOSFET)             沟道类型 N沟道
导电方式 增强型               封装外形 P-DIT/塑料双列直插
材料 IGBT绝缘栅比极          开启电压 0.1(V)
夹断电压 0.1(V)            低频跨导 0.1(μS)
极间电容 0.1(pF)           低频噪声系数 0.1(dB)
最大漏极电流 0.1(mA)      最大耗散功率 0.1(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