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GPIO 读输入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2-03-28):
STM32 的GPIO 配置为下拉输入的时候(端口是悬空的),读输入值的时候 怎么也是1呢?很奇怪  里面已经配置为下拉了,应该会读到0才对的啊 。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焊接的板子的话,最好查查自己的引脚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有可能是读的方法不对,或配置不对。

楼主:
呵呵 真悲剧了 搞了半天 原来是我写的函数没有调用. 不过这也说明了个问题,开GPIO的时钟,但是IO口的模式不设置,直接就去读输入,把管脚接地的话 可以读到低电平;其它情况都是高电平.

网友B:
呵呵 真悲剧了 搞了半天 原来是我写的函数没有调用. 不过这也说明了个问题,开GPIO的时钟,但是IO口的模式不设置,直接就去读输入,把管脚接地的话 可以读到低电平;其它情况都是高电平. ...
引用 楼主:

GPIO端口的默认配置是浮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