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为什么不通信了?

楼主(2012-03-28):
哪位高人能给我解释下,我的485为什么不可以通信?如果用串口就可以通信了。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芯片有所损坏?还是配置问题呢?

楼主:
再问下,如果485是PA9跟PA10  串口也是PA9跟PA10,你们485能进串口那个中断服务程序吗?

网友B:
485与串口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