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串口芯片方案

楼主(2012-03-28):
7个串口全双工用于工控5V
波特率至少4800

寻找稳定可靠的方案

网友A:
7个串口全双工?
不知道是不是 7 个节点结构? 如果是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全双工, 还是考虑半双工吧, 用 485 之类的总线轻松地完成了.

网友B:
可以做到,我做过32路全双工的,你上个FPGA吧,自己设计串口。

楼主:
是7个全双工
这个是做通讯中转的,有解析协议的功能,所以用FPGA除非用MCU核,要不然真的很困难

网友B:
如果协议很复杂,可以用个MCU,简单的话直接FPGA处理掉。

网友C:
这个很容易了,用FPGA,就可以了实现了,

网友D:
用TI的LM4F232,8个串口哦

网友E(2012-04-27):
用TI的LM4F232,8个串口哦
引用 网友D:

恩,新出的片子,M4的!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F:
看见有牛人用7个AT2051整的

网友G:
富士通的ARM FM3也是8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