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GX 路线图

楼主(2012-03-28):
小弟手头一块Cyclone IV GX Transceiver Starter Kit,开发板太新,几乎没有参考资料。对FPGA还没有入门,VHDL语言正在学。
目前想在开发板上移植LinuX,不知道选择OR1200、Leon哪个处理器好。
求教高手们指导一下移植路线图。
如果选择Leon是应该选2还是3?
是不是应该先在cyclone IV上移植Leon,然后再移植Linux?

网友A(2013-05-23):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帮顶

头都撞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头都撞破了

哈哈,是呀

网友D:
在FPGA上跑linux ?有谁尝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帮顶

猴哥弄快alter的玩下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FPGA上跑linux ?有谁尝试过。

我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猴哥弄快alter的玩下呗

必须XILINX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猴哥弄快alter的玩下呗

等你投入xilinx的怀抱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等你投入xilinx的怀抱呢

我学的就是xilinx啊  没接触过alter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等你投入xilinx的怀抱呢

请教下猴哥,目前FPGA市场是不是80%都是用XILINX?小弟在校接触的是ALTERA,自己买的开发板也是ALTERA的,目前只是懂点入门的皮毛,如果是想从业机会多的话,是否应该重新从XILINX入手?顺带一句,小弟是武汉的,就业也是选择武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猴哥,目前FPGA市场是不是80%都是用XILINX?小弟在校接触的是ALTERA,自己买的开发板也是ALTERA的 ...

不必啊

网友G:
必须XILINX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必须XILINX啊

不一定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必须XILINX啊

他们是友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