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管脚问题

楼主(2012-03-28):
感觉这样1个二极管接在MCU的管脚(只高低电平)上,使用过程中非常容易损坏这个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望高手指教那。

网友A:
关键是你这个二极管的负极接在什么地方

楼主:
悬空或者接地

网友B:
悬空或者接地
引用 楼主:

接地?不就相当于IO口对地短路,能不坏么

网友C:
二极管加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