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

楼主(2012-03-28):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想问什么, 最主要算是通频带不同吧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电源滤波和信号滤波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滤波电容的选取与信号频率有关,不知你要滤什么电源什么信号,一般电源处是一个大电容(220uf)加一个小电容(0.1uf),别忘了容抗公式Rc=1/(2*pi*f*C)

网友(2012-05-12):
应该是有源和无源吧。无源和有源的区别就是输出电阻对频率的影响,运放利用输入阻抗高的特点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