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 集线器供电不足问题

楼主(2012-03-28):
高手帮忙一下啊,usb hub 集线器供电不足问题,只接一个U盘都会显示供电不足,接上外接电源就不会,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电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hub电源设计上的有误吧,可以参照hub规格书。最好把电路发出来让大家指点。

网友B:
你的HUB芯片是安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