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输出端耦合电容通交流时电容电荷量如何变化

楼主(2012-03-28):
想请教下大家,如图,在射极跟随器输出侧的电容C3,在静态时,电容C3的两端有约7.5V的电压,但在射极跟随器有交流输入时,输出端同样也有交流输出,在通交流时
电容C3两端电压应该也保持在7.5V(以图中参数仿真),我的问题来了:
既然电容是通过充放电通过交流信号,为什么在这里电容C3的两端电压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电容是通过在电容的两极充放电荷来通交流,那么在这里C3通交流时,两极的电荷量会有变化,电容的电荷量变化了,那么电容两端电压就会变(U=Q/C),为什么交流
通过电容C3时,还仍保持为7.5V不变呢?

楼主:
问题太菜了,没坛友睬我?:(

网友A:
没变那是假的,只是变化小。因为它的容抗很小,对于音频信号相当于短路。
如果你输入10Hz的信号看下,它就不小了。它是在7.5V上下波动的。

楼主:
嗯,我的理解是C3和R3,R4构成充放电电路,RC充放电周期远大于输入信号的周期,所以可以近似认为RC没充放电,即两容两端电压没变,其实是有微小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