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我的分析 指正错误?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我有几个疑问想请教大家,
1.图中LF1是什么线圈,起什么作用? (我觉得应该是增强电源对电网输入的抗干扰稳定性)
2.R6、D6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变压器的连接方式我不知道正不正确,我看的好象是启动时间这方面的,R3R5对C3进行充电启动PWM控制芯片,但是这个R6D6干嘛的我不明白,请指点。)
3.TL431的1、3脚之间的电阻电容R16、C13是起什么作用(这个不知道)?
4.TL431的R15又有什么作用(R17与R14//R15进行分压,产生2.5V基准电压,但我感觉有R14就够了,为什么需要加R15呢)?
5.电压输出的二级管有什么作用,这个我好象知道,但感觉说不清楚。(肖特基二极管,我理解的是电感放电时反相截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2012-03-28):
R15做什么用的?

网友B:
。。。。god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好好先看书吧啊

网友C:
是挺繁复的,眼花了

楼主:
3. TL431的R、K脚并接的电阻电容为电源环路的极零点补偿。

网友D(2012-04-29):
好好学习电源知识 ,你要学的还挺多!

网友E:
先学元件;---------小单元---------大单元--------系统。

网友F:
眼——花——缭——乱——!
努力学习,迎头赶上。

网友G:
1.听说过“电磁兼容”吗?极端通俗讲,就是滤波器
2.R6D6提供给U1持续稳定工作电压
3.R16C13提高稳压电源瞬态响应能力
4.R15的存在,是保证获得更准确的分压数值
5.二极管整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