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jp8683463大虾,LOOK HERE!

楼主(2012-03-28):
zjp8683463大虾,上次桥式电感里面你说如果相位差7°,说明电感不合格或频率不对,还烦请多解释下了,谢谢!

网友A:
zjp8683463表示压力好大!

网友B:
这个其实跟你的传感器有关,不清楚你的传感器是个啥样的,接法如何,
不过按楼主的接法是可以算出各自的相移的。a=-arctan(W*L1/R),b=-arctan(L2*W/R).传感器具体的用法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C:
电感或LVDT,主要用相敏解调.但主要是靠幅值来解调,相位主要是为了区别正负量程.
如果最大量程处相移超过7度以上,其线性和灵敏度大大降低.
但不同的解调方式和结构形式,你用错误方法去测试,不能说明问题

楼主:
这个其实跟你的传感器有关,不清楚你的传感器是个啥样的,接法如何,
不过按楼主的接法是可以算出各自的相移的。a=-arctan(W*L1/R),b=-arctan(L2*W/R).传感器具体的用法应该有说明的 ...
引用 网友B:

受教受教,自叹不如!

楼主:
电感或LVDT,主要用相敏解调.但主要是靠幅值来解调,相位主要是为了区别正负量程.
如果最大量程处相移超过7度以上,其线性和灵敏度大大降低.
但不同的解调方式和结构形式,你用错误方法去测试,不能说明问题 ...
引用 网友C:

OK,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