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使用S3C2440的bank5,内存映射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请教一个问题,使用S3C2440bank5,为什么在启动的时候,nGCS5上有很多,低电平的脉冲,就是加载驱动,没有运行程序时,也会有低电平出出现,图片的最后D8这端口就是这个这nGCS5.
在驱动中使用ioremapbank5中的128M映射到虚拟内核的虚拟空间中,在/proc/iomem
打印出的信息,
20000000-20000003 : dm9000.0
20000000-20000003 : dm9000
20000004-20000007 : dm9000.0
20000004-20000007 : dm9000
28000000-2fffffff : leds
//
表明映射成功

30000000-33ffffff : System RAM
30041000-30384fff : Kernel text
30386000-303e090b : Kernel data
但是现在我没有对这段空间进行读写操作,按照数据手册的时序图只有对这段地址操作后,nGCS5才会拉低,但是在启动时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低电平,加载驱动后还是会有这种低电平信号是什么怎么产生的?难道映射到内核后,还有别的程序或者硬件访问这段空间?如果有的话是怎么查出来?
D8就是片选信号线,上面有很多低电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12-05-29):
HI!才看到你的帖子,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需要协助可以加我的QQ:99297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