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3的EEPROM能读写几次?

楼主(2012-03-28):
数据手册没写  求解?
想擦写10-20W次甚至100W次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怎么会没有?DATASHEET中电气特性->里面找! 1824的:

网友B:
读无限制,写有次数限制。

写的总次数与电源电压和环境温度有一定影响,保守至少30万次以上,如果能保证VCC波动不是特别大,环境温度-10~70度范围内估计100万次也问题不大。

网友:
最多100W次

楼主:
根据二楼的电气特性:字节耐擦写能力100K    与   刷新前的总擦除/写次数1M   能不能具体解释下什么意思:$

网友A:
根据二楼的电气特性:字节耐擦写能力100K    与   刷新前的总擦除/写次数1M   能不能具体解释下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研究过,你看看DATASHEET

楼主:
DATASHEET就这些内容了 。。。 没明白耐擦写能力100K什么意思?

网友B:
单个字节100K次,所有的字节加起来的总次数1M,老的MCU中的EEPROM好像都没这个术语

网友C:
10万次一下,这是极限了

网友D:
一般器件在常温下的FLASH 是10W, EEPROM 100W!

网友E:
D116表示一个BYTE位置的最大擦写次数能保证的规格是100K。
而D120表示当你进行所有擦写的次数总共达到1M时,必须要执行一次REFRESH操作.
为什么需要这样做,看11.2章节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F:
写E2PROM手册上有提到,大概10W次。理论值

网友G(2018-07-25):
引用 网友E:
D116表示一个BYTE位置的最大擦写次数能保证的规格是100K。
而D120表示当你进行所有擦写的次数总共达到1M时, ...

如何执行REFRESH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