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据采集电脑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28):
各位老师,
   小弟今日需要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用ADC采集数据,然后存入存储器中,所有数据采集完后再用USB-232转换发到电脑用EXCEL的形式存下来。
   数据大概10多M的样子。查了下用flash存储器貌似可以,然后用PL2303做转接连入电脑。
  请教各位,用什么型号的flash存储器呢?比较迷茫,有无推荐大致方案?方便我找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A:
找个 16M 的芯片吧

网友B:
如果没特殊要求建议1S甚至更短时间将数据发给电脑,存储在电脑上不是更好,何必要处在flash存储器呢?数据存储用nand flash几个G都可以,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答!
  我做的这个系统实际生产中和电脑是分离的,只要必要时才采集数据存入电脑。看了三星公司的K9F1216 64M X8 貌似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大侠是否有推荐的芯片,操作简单的。FLASH是一个扇区地读,不知道有没有扇区小点的,这样对单片机的RAM也要求低点。

网友C:
可以按字节读的……当然你要搞文件系统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存储芯片的单位都是bit, 16M的芯片只能存 2Mbyte
,你要存十几M,那得很大的芯片才行
,按字节存取的有 dataflash, 自带缓冲区
不过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 比较推荐用SD/TF卡
,便宜又好用,容量也很大
,完全可以不用使用文件系统, 直接把Sd卡当flash芯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