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印制板方面引起的有关故障

楼主(2012-03-28):
 1粘接不良粘接不良不仅有印料方面的因素,也有印制板方面引起的因素。印制板表面处理不良,是引起粘接不良的重要原因,必须根据各种材料的特性,采取不同处理方法。
  2图象印刷位置不精确即使网版尺寸、网印机等方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印制板材料形状不一致,材料收缩过大且不一致等都会造成故障。当承印材料是挠性材料,如塑料薄膜时,网印场所温度、的变化都能引起其尺寸的变化,影响网印精度,网印时都必须考虑,尽可能预先计算给予补正。采取相应措施。
  3精密图形的印刷网印中,印制电路板,厚膜IC,电阻等的印刷,要求网印精度很高,因而对网框结构,绷网、制网版、印料、网印机、网印环境的温湿度、洁净度以及承印材料自身的性能、表面处理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

网友A:
嗯, 这些算是 pcb 材料和工艺可能引起的缺陷, 作为设计人员, 也值得了解一下.
不知道楼主可有 pcb 设计人员的角度, 减少 PCB 故障率的措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