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真心请教?

楼主(2012-03-28):
运放构成的二阶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F=1/(2*3.14*R*C)。如果通过的是直流信号,但直流信号幅值变化很快即Fd较高,当Fd>F时,这个直流信号会衰减吗,低通滤波器是否会对变化频率超过截止频率的直流信号进行滤波呢?

网友A:
此楼已删除

网友B:
终值不变,斜坡变大

网友C:
变化频率Fd超过F的那一段不是直流信号,是频率为Fd的交流信号。直流信号F非常小

网友D:
3,4楼说得对,就是会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懂,请指教,我的信号一直在0V以上?为什么变化频率Fd超过F就变为交流信号了呢?

网友E:
to LZ:

考虑线性系统的叠加原理....

将骑有交流成分的“直流”信号分解成交流和直流信号之和,分别经低通滤波后显见直流不变而交流衰减,其结果再叠加后就是最终结果。

这其实就是通常所谓的“频域”分析,即将信号按不同频率分量做正交分解分别处理后再汇总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