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 外部总线 SRAM

楼主(2012-03-28):
#define  SPC3_1_RST_H()   my_set_port_pin(2, 30, 1)  //p2.30
#define  SPC3_1_RST_L()   my_set_port_pin(2, 30, 0)
#define  SPC3_2_RST_H()   my_set_port_pin(2, 12, 1)  //p2.12
#define  SPC3_2_RST_L()   my_set_port_pin(2, 12, 0)

#define  SPC3_1_RAM_BASE_ADDR    0x81000000  //spc3_1 ram start address
#define  SPC3_2_RAM_BASE_ADDR    0x80000000  //spc3_2 ram start address

#define  EMCStaticCFG0               0x80

#define  EMCStaticWaitWen0           0
#define  EMCStaticWaitWr0            8

#define  EMCStaticWaitOen0           0
#define  EMCStaticWaitRd0            8

#define  EMCStaticWaitTurn0          0x0F

#define  EMCStaticExtendWait         4

void Init_SPC3_1(void)
{
        //reset the spc3

SPC3_1_RST_L();

cyg_thread_delay(10);

SPC3_1_RST_H();

        hal_lpc_set_power(CYNUM_HAL_LPC24XX_PCONP_EMC, 1);

HAL_WRITE_UINT32(LPC24_EMCControl, 0x01);  //enable EMC

        //HAL_WRITE_UINT32(LPC24_EMCStaticExtendWait, EMCStaticExtendWait);

HAL_WRITE_UINT32(LPC24_EMCStaticCFG1, EMCStaticCFG0);

HAL_WRITE_UINT32(LPC24_EMCStaticWaitWen1, EMCStaticWaitWen0);

HAL_WRITE_UINT32(LPC24_EMCStaticWaitOen1, EMCStaticWaitOen0);

HAL_WRITE_UINT32(LPC24_EMCStaticWaitRd1, EMCStaticWaitRd0);

HAL_WRITE_UINT32(LPC24_EMCStaticWaitWr1, EMCStaticWaitWr0);

HAL_WRITE_UINT32(LPC24_EMCStaticWaitTurn1, EMCStaticWaitTurn0);

}

void test1(void)
{

INT32U i;

INT8U  val;

for(i=0; i <10; i++)

{

HAL_WRITE_UINT8(SPC3_1_RAM_BASE_ADDR+40+i, 0xaa);//min  125nS between read/write cycle

}

    for(i=0; i <10; i++)

{

HAL_READ_UINT8(SPC3_1_RAM_BASE_ADDR+40+i, val);

hld_reg[200+i] = (INT16U)val;

}
}

楼主:
图片为外部SRAM的时序图

楼主:
求高人解答

楼主:
现在时序可调,地址线是在片选的下降沿发生变化,但是数据线在片选期间是锯齿波.
LPC2478通过外部总线操作了一片SDRAM,一片NAND FLASH,两片VPC3+C.

楼主:
会是驱动能力的问题吗?

楼主:
有没有人接触过

楼主:
LPC2478数据总线引脚默认的驱动方式是有上拉电阻的,我现在把上拉改成既不带上拉,也不带下拉,就没有锯齿波了。

楼主:
LPC2478外部总线,读写使能有效是下降沿,而VPC3+C是上升沿,咋办

楼主:
总线时钟为48MHz

楼主:
没有哪位高手来帮个忙吗?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2-07-31):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缓存芯片市场推广,代理的品牌来自美国,韩国以及台湾,产品种类有:
1.低功耗随机存储器 (Low Power SRAM):1M/2M/4M/8M/16M bit

2.高速静态随机存储器(High Speed SRAM):1M/2M/4M/8M bit

3.伪静态随机存储器 (Pseudo SRAM):1M/2M/4M/8M bit

4.动态同步随机存储器(SDRAM):64M/128M/256M bit

电话:021-31166585/31166589/31166591

手机:曾勇(18221290095)    QQ号:2363544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