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板子求指点

楼主(2012-03-28):
candence 15.5画的

网友A:
我画板不多,不过我只说一点我的经验,如果你做的批量生产的产品,在设置间距和线的粗细时,和你的pcb生产商联系一下,了解他们在这2方面的制造能力。否则,超过了他们的制造能力,他们是很难保证全检的,会有很多不良品,更生产带来极大不便。

网友B:
丝印位置没有排整齐,有些丝印和焊盘干涉了。截一处做代表

网友B:
你用allegro画的,还有10个DRC哦

网友B:
有些地方的走线,可以适当调整,不要让铺铜断了,尽量圈出更大面积的GND铺铜  上下铺铜可以多打些过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啊 DRC是黄色的 我会生产报表看下,也不知道元件间距怎么设置 唉~ 我还有块板子感觉走线不漂亮

网友B:
打开 place bound 层 就可以看到器件间距DR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