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仿真不能综合的程序?

楼主(2012-03-28):
有一些语句或者VHDL程序,综合器不支持,仿真器支持。请问这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也不能综合,也就不能烧到片子上,仿真出来又有什么用?

网友A:
可以作为仿真时候用啊。

比方输入大量数据,例如伪随机序列,这个时候,使用的语句不能是可综合的。
如果是可综合的,那么你怎么给一个这样的序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