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SS 中允许多个 WAIT 吗?

楼主(2012-03-28):
PROCESS 中允许多个 WAIT 吗?
书上给出了这样一段代码: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c = '1';
  ave <= a;
  WAIT UNTIL clc = '1';
  ave <= ave + a;
  WAIT UNTIL clc = '1';
  ave <= ave + a;
END PROCESS
但是编译器却说“每个PROCESS里只能有一个WAIT”。
我用的是Quartus II 5.0,是不是版本太低了?

网友A:
可以多个wait

楼主:
可以多个wait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在 Quartus II 5.0 上的截图:

网友A:
你用来综合?

天这种语法只能用来仿真

网友B(2018-10-10):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在 Quartus II 5.0 上的截图:

??这不就是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