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模数转换器之ADS805

楼主(2012-03-28):
推荐个用着蛮好的模数转换器,ADS805,速度不算太快,但是一般情况下就够用了,整体综合性能还是蛮好的。 它可以用在CCD成像、数字化基带处理、复印机和测试仪器等等。
特性
1.20MHz 、12位,高动态范围
2.高信噪比68dB
3.内外参考电压
4.具有输入超调警示标志,在信号调理电路中能够利用此标志进行增益减小调节
5.数字识错技术保障良好的线性度
图1 管脚分布图
1管脚具有超过限定值指示功能
15管脚为输出使能端
18管脚为输入变化范围选择
19管脚为参考电压选择端
20、22管脚分别为底层参考和顶层参考
23管脚为补充输入端
28为给入的输出驱动电压

图2 内部构造原理图

图3 时序图
通过以上时序图可以知道,在六个时间循环中完成一次数据转换。

图4 交流耦合输入配置
这个信号是交流单耦合截至形式指向ADS804,使用低失真电压反馈放大器OPA642,顶部和底部引用(REFT, REFB)提供一个+3V和+2V参考电压,在这里,两个电阻对(2 x 2kΩ)是用于创建一个共模电压约+2.5V到偏置的ADS805的补充输入电压.

图5 直流耦合与直流电平变化的单端输入配置方式图
这样的几种应用方案对信号的带宽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信号必须直流耦合到A / D转换器.为了完成这一点,接口电路用来提供一个直流电平变化.ADS805典型工作在+2.5V共模电压下,这是通过R3、R4两个电阻确定的,进而输入给补充输入端R1、R2为运放提供足够的直流偏量用以减弱输入的噪声信号。
基准运作状态:
协调工作的ADS805是一个带隙基准电路包括逻辑,提供无论是+1V或+2.5V参考输出,不同的参考电压可通过两个外部电阻器配置产生

图6 选定的参考配置案例

图7 外部基准工作范例
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可以接入外部的电压参考,这可提高准确性,使用外部参考时,必须同时禁用内部参考。

网友A:
有用过的同志说一下,最后有效位是多少了?!

网友A:
有效位损失个5、6位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B(2012-07-13):
Vref 怎么和GND内部相连了?

网友C(2013-02-08):
可以发你的原理图给我吗,正想尝试用用这款AD,万分感激,我的邮箱为707277322@qq.com。截个图来学学。

网友C:
如果-IN端口接地有什么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