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磁环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28):
背景:100K通讯速率,TTL通讯线,想套磁环抗干扰,主要针对10M以上频段。问题:选了个磁环,磁导率1300,使用频率10K~500K,AL值约为1.56uH,绕了3匝,测电感量约为14uH。
请教各位大仙,如何计算各个频段阻抗?还是只能靠试?

网友A:
这个应该遵循其建议的适用频率下使用。EMC磁环主要是对高频干扰能量的吸收(注意其损耗因子——loss fa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