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FRC522做读卡器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用RC522做读卡器,直接匹配天线的话,TX1和TX2是设置反相的吗?如果是同相,在天线中TX1和TX2的信号是不是相互抵消了啊?2、我再想问一下,RC522和RC500的信号接收电路有什么不一样啊?RX和Vmid引脚的电压有要求吗?3、做直接匹配的天线和做50欧匹配的天线有什么不本样吗?(我用的是PCB环形天线)在线跪求各位大虾解答,谢谢!

这是RC522的读卡器有原理图

这是RC522的读卡器有原理图

楼主(2012-03-29):
没人回答,纠结啊!

网友A:
前几天看的RC500。现在又忘了,不好意思,帮不上你忙了~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

网友B:
该芯片的输出本来就是推挽方式,你不用担心什么,其实你的这些问题最好是去看器件手册,上面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C(2013-04-22):
小弟也在做读卡器,可是现在的问题是TX接收的信号很微弱,请问楼主能给解释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