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读写SRAM(关于如何分配sram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最近毕设再过一个通过fpga处理视频的东西,现在正在弄sram,sram型号是IS61LV51216,是个8m的,共有A0-A18 19根地址线,D0-D15  16条数据线,我现在想要通过 A16-A18三条地址线,把sram分为8块,能够缓存8帧图像,A0-A7存储图像的像素地址,A8-A15存储图像的行地址,那么我的数据应该怎么写进去,而且我现在不知道如何给sram分为8块,求高手解答下我的问题,我的Q52228254

网友A:
分8块可以。但是高位地址写死即可。

第一帧:000XXXXXXXXXXXX
第二帧:001XXXXXXXXXXXX

至于怎么写进去,我完全不知道你项目的情况和数据格式,无法帮忙。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1块sram分为8部分,这点很不明白

网友B:
哎,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这都不能理解?

楼主:
关于这八块之间如何切换,问下用状态机的方式应该可以了吧,每一块存储一帧图像,这是8M sram,分为8块就是每块1M,而我这一帧图像没有1M,这样就是给缓存了8帧图像,第一帧做输入缓存,最后一帧是输出缓存,这8帧的切换是不是也用状态机来做,还有存完一帧图像,这一帧就要输出到下一帧,一直切换到最后的输出缓存,问下这些切换都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这八块之间如何切换,问下用状态机的方式应该可以了吧,每一块存储一帧图像,这是8M sram,分为8块就是每块1M,而我这一帧图像没有1M,这样就是给缓存了8帧图像,第一帧做输入缓存,最后一帧是输出缓存,这8帧的切换是不是也用状态机来做,还有存完一帧图像,这一帧就要输出到下一帧,一直切换到最后的输出缓存,问下这些切换都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八块之间如何切换,问下用状态机的方式应该可以了吧,每一块存储一帧图像,这是8M sram,分为8块就是每块1M,而我这一帧图像没有1M,这样就是给缓存了8帧图像,第一帧做输入缓存,最后一帧是输出缓存,这8帧的切换是不是也用状态机来做,还有存完一帧图像,这一帧就要输出到下一帧,一直切换到最后的输出缓存,问下这些切换都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网友C:
你可以把SRAM当做8个芯片,而把高位地址当做八个芯片的片选信号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理解的话,就去找个MCU或者DSP之类的书,看看是怎么扩展外围接口的,特别是早期的单片机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