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不算流水线呢?

楼主(2012-03-28):
之前进行STA,发现程序跑的fmax不够,我依照Backkom80 说的 “逻辑延时逻辑较长需从重设计时序,对一些关键路径上的大的组合逻辑分成两个小的组合逻辑+FF的形式改进。”我在组合逻辑中间加了寄存器,最后满足了要求。
那上面的方式算不算进行了流水线呢???
因为我看到我要研究的内容,他在每个组合逻辑后都增加了register bank,应该是叫寄存器组吧,图如下。。我看寄存器组都表了数字,说是表示有几个stages。。stages个数确定由延时要求确定。。
这样是不是说一开始的方式如果我多增加几个相同的寄存器组就是流水线呢,虽然增加一个也是?

网友A:
推荐你看一下《VLSI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这本书
你就明白了

网友B:
行外人士

网友C:
VLSI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这本书        ,有些地方讲的很到位

楼主:
推荐你看一下《VLSI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这本书
你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VLSI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这本书        ,有些地方讲的很到位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