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28):
典型的三极管驱动电路如附件所示,这种三极管的驱动电路是工作在饱和区吧,只是相当于开关的作用。那么基极的电阻是不是可以放到发射极上去呢??????
不能的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A:
单纯从电路工作的角度来说, 是可以工作的(电路计算有解).
但是, 实际工作中, R1 的压降使 RL1 上获得的有效电压差变小, 可能导致继电器吸合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答:
我还想问下,这种典型的三极管驱动电路中的基极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时:作为基极偏置用?还有什么呢?
当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时:只是限流吗?还有别的什么作用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R1 的压降使 RL1 上获得的有效电压差变小”? 求解,菜鸟。

还有单片机输出电流在这个电路够大吗?能使三极管饱和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电路,三极管是不能工作在放大区吧。

工作在饱和区似乎只有限流作用, 但你单片机驱动电流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R1放在发射极上,当三极管导通时不就相当于加大负载电阻了吗,电阻分压,继电器有可能不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只是针对三极管那个典型驱动电路来问的,是可以工作在任意工作区的哦

楼主:
对于现在这个电路,我想知道,把电阻放在基极和放在集电极的具体区别在哪里?????
谢谢大家!!!

网友C:
对于现在这个电路,我想知道,把电阻放在基极和放在集电极的具体区别在哪里?????
谢谢大家!!!
引用 楼主:

把电阻放在基极,是共射电路,是最常见、最有效的开关电路方式和驱动方法。

把电阻放在发射极,那就是射随电路,其实是需要把继电器替换这个电阻阻作为负载,是可以工作的,尽管此时继电器不能得到几乎全部电压,但也能得到大部分电压。但若真的把R1放在发射极而保持继电器在集电极的位置不变,那继电器是吸合不了的,因为电源电压几乎全部降在电阻上,继电器只有很小的电压。

把电阻放在集电极,属于严重错误电路,会损坏三极管或者损坏驱动部分。

网友D:
不行的   放到发射极   5V的压降  几乎全落在电阻上了   继电器吸合不了啊

网友E:
饿,想问一下,电阻放在基极,不也起到分压的作用了吗,他就不会是继电器吸合不了?

网友F:
继电器得不到全部电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电阻放在基极怎么会起分压作用那   再说了 三极管是流控的   只要基极电压大于导通电压  并且有电流流入三极管基极  那么他就会导通  由于发射极没有电阻  所以出于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G:
这个驱动比较简单,要保证工作区域只要你把偏置电阻设置OK就行了,最典型的做法就是让集电极的偏置电阻设置为比基极的偏置电阻大很多就好了,请拍砖。。。

网友H:
_  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

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网友D:
这个驱动比较简单,要保证工作区域只要你把偏置电阻设置OK就行了,最典型的做法就是让集电极的偏置电阻设置为比基极的偏置电阻大很多就好了,请拍砖。。。 ...
引用 网友G:
请看好题目 再做分析  另外建议兄台 回去好好看看书  补一补

网友I:
三级管在数字电路中起到的是开关作用。MCU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三极管集电极相当于接地,继电器闭合;MCU输出低电平,三极管不导通,继电器上的压降相当于0,继电器断开。基极的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如果放置在射极,整个电路功能就改变了。:)

网友J:
“把电阻放在集电极,属于严重错误电路,会损坏三极管或者损坏驱动部分”

会损坏三极管? 为什么?

网友K:
这么多的为什么,这可是最基本的电路呀。
连续流二极管都没有的。

网友J:
电阻放在基极,三极管也会损坏啊

网友C:
“把电阻放在集电极,属于严重错误电路,会损坏三极管或者损坏驱动部分”

会损坏三极管? 为什么?
引用 网友J:

把电阻放在集电极,意思就是楼主的电路里把基极的R1短路,就是直接驱动三极管,会过流的。

网友L:
就像有人问1+1为什么不等于2

网友M:
学习就要这样学!

网友N:
用PNP三极管好!单片机的灌电流能力比拉电流能力强

网友O:
其实我觉得这么理解如果你把基极3.3k电阻,ic如果大1.6mA发射极电压就有5v了,也就是说三极管截止了。换句话说要让三极管进入导通,ic电流不能超过1.6vmA,甚至更低,但是这么低的电流,继电器的电磁铁能吸动开关吗

网友P:
模电重要啊

网友Q:
有人用这种电路吗?严重怀疑!
要说典型应该用9012呀!

网友R:
楼主为何不去查下9014的DATASHEET  看看说饱和状态基极到发射极需要多少电流 集电极到发射极能承受多大电压和电流不就清楚了,按饱和状态 5V / R1 = 基极电流算,基极到发射极节电压很小可以忽略。看你的继电器吸合要多少电压或电流(线圈电阻固定的),算出要不要在集电极加电阻分压。
发射极不要加电阻,因为你是共射电路,如果发射极有电阻,会导致再导通情况下发射极节点电压升高,如果这个电压很高,相比基极节点电压来讲,会导致三极管导通不够饱和,集电极-发射极的驱动电流就不够了。

网友S:
回复 网友J:
因为B级没有限流电阻,导致5V电压直接加在BE级之间,Ib电流急剧增大烧坏三极管。

网友T:
基极不加限流电阻,三极管会烧掉

楼主:
9# lymex 多谢回答,不好意思,是我打错了,
不是集电极。。。。。。。是放在基极和放在发射极的区别
我这里只是随便截了个电路,我想驱动的负载不是继电器,
如果我把电阻放在发射极,保证他分压后我的负载也能正常工作的前提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基极的电阻去掉,放在发射极上呢???

楼主:
14# yes19891989 我这里只是随便截了个电路,我想驱动的负载不是继电器,
如果我把电阻放在发射极,保证他分压后我的负载也能正常工作的前提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基极的电阻去掉,放在发射极上呢???

另外,你说的由于发射极没有电阻 所以处于饱和导通。。。。。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把基极电阻放到发射极上去,就不能饱和导通了吗?

网友U:
回复 网友C:
菜鸟路过,经常在21ic上看到lymex回答很多问题,其回答真的是什么都好,精彩,是我们这些菜鸟很有的学习资料,谢谢lymex

网友V:
放到射级上是不行的,你可以测一下那个继电器的电阻网络,大约是60Ω吧,你加个电阻r《60Ω的话,限流作用不大,加个大电阻,分压又太大会使继电器不工作。所以在基极加电阻限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菜鸟,为什么把电阻放在集电极上面会损坏三极管?电流问题?求解释

网友W(2013-01-26):
引用 网友C:
把电阻放在基极,是共射电路,是最常见、最有效的开关电路方式和驱动方法。

把电阻放在发射极,那就是射 ...

这里Vb是不是只有0.7V?这么算是不是单片机输出电流0.2mA?不知道这个三极管饱和下Ic有多大

网友W:
引用 网友W:
这里Vb是不是只有0.7V?这么算是不是单片机输出电流0.2mA?不知道这个三极管饱和下Ic有多大 ...

我错了,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