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耐电压脉冲如何?

楼主(2012-03-28):
我现在要把硅光电池做一根长线拉到室外,3-4米吧,板上接运放的输入,这样如果外界打雷,感应的电压会不会损坏运放?在输入端并一个TVS有用吗?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A:
除TVS外,还需考虑屏蔽接地。

网友B:
1、必须有合理的避免直击雷的防护措施
2、建议和电网隔离供电
3、良好屏蔽后并接保护大地
4、TVS是必须的
5、最后在VCC和GND输入断加共模电感等电路

网友C:
楼主多虑了把。3-4米的长度能拉多高。如果你这种情况都被雷击中,可以考虑买彩票去了

楼主:
直击雷就不考虑了,我人品还没坏到那个地步。但是感应雷是要考虑的,运放的输入端又是如此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