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小电路CR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
-----                    ------
       ----- R1-------       -
                                   -
                                   R2
                                   -
                                   -
CR并联 然后接R到地 , 左端为输入方波,频率15k
输出从右边电阻两端取。

C 100P    R1  1K      R2  5K
CR2时间常数 远小于方波周期,为什么没有微分效果呢,输出波形基本还是方波,没有尖脉冲,怎么回事?????  反而我加大C ,似乎开始逐渐有了一点微分效果了

求大家帮忙解答下,多谢!!!

网友A:
跟R1与R2得比值有关系。电容只能充电至 V-V*R1/(R2+R1),V:方波电压。所以不会出现尖脉冲,将R1调整为远大于R2再看看效果。

网友B:
电路很好看,但是我看不懂

楼主:
R1 远大于R2 ,电容充电至 V-V*R1/(R2+R1), 这个值基本为0了,电容充电至0 ???

网友C:
拆解:去掉C,是个电阻分压;去掉R1,是个标准微分;
LZ的积分电路在哪?

网友D:
楼主大财~ 画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写错了,已经改正。是为什么没有微分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写错了,已经改正。是为什么没有微分效果

网友F:
是不是因为RC很小,在R2上的尖峰电压“持续”时间很短,在微秒级。所以尖峰不是很明显,或许你可以把示波器时间刻度变小点观察下。C变大了,时间常数大了,也就容易观察到了。应该不论电容大小,都是可以观察到的。

楼主:
2楼说不会产生尖脉冲,10楼说有尖脉冲,过窄,没观察到。

谁对

网友C:
LZ位:
CR2时间常数 远小于方波周期,为什么没有微分效果呢,输出波形基本还是方波,没有尖脉冲,怎么回事?????  反而我加大C ,似乎开始逐渐有了一点微分效果了

10L:
是不是因为RC很小,在R2上的尖峰电压“持续”时间很短,在微秒级。所以尖峰不是很明显,或许你可以把示波器时间刻度变小点观察下。C变大了,时间常数大了,也就容易观察到了。应该不论电容大小,都是可以观察到的。

这需要上来问吗,手里的示波器验证下就行了;10个人10种猜测,最后是要靠自己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