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同名端检测

楼主(2012-03-28):
大家伙们,本人想做个RCC型开关电源所选用的电感器较小(不知绕线方向),用万用表不知如何检测,请大家伙帮帮忙,谢谢啦!
我在网上找到用万用表检测电感同名端可行的的两个方法(电流表发、电压表发),可是针对像变压器这样的大电感可以,小电感就行不通啦,请高人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绕的时候向同一方向绕的地方作个标记就行。

网友B:
很久以前也有问相同的问题,
记得是圈圈介绍了一种方法:
用一节干电池接次级,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接前级(n1:n2>>1),接上电池后放开,看到二极管亮,那么二极管的阳极端和电池的正极端是同名端。

网友C:
楼上的办法好, LED 比电流表、电压表有更高的灵敏度.
如果再亮不出来, 可能得借助示波器了.

楼主:
按3楼的办法我试了,针对小电感现象还是不理想呀。
我所检测的就是手机USB充电头里面的脉冲变压器,我没有示波器呀,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将初级一端连接次级一端,测量未连接两端的电感,
如果是增加了,未连接两端互为异名端,
如果是减小了,未连接两端互为同名端

网友D:
驱动--整形--相敏整流--指示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就别说了,LZ连示波器都没有,不可能有电桥的,估计就一块万用表

网友F:
通上直流电,然后用磁铁判断相吸还是相斥就可以判断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