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板子电源电路

楼主(2012-03-28):
我用XDS560的仿真器连接DM642的板子,烧写FLASH,烧写过程中,用电动螺丝刀(和板子共用一个插座)拆卸其他机壳,突然导致JTAG连接出错,之后无法连接,测试板子电压3.3V、1.4V都正常,晶振也正常,重新断电上电,重启电脑,都不能连接,但是更换另外一块板子连接,一切都正常。
因为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是电动螺丝刀的影响,所以连续好几块板子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后来我断开仿真器,用示波器测板子电压,发现只要电动螺丝刀一工作,内核1.4V不变,但是3.3V会被拉成3.0V。
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贴dm642板子电源电路

网友B:
看看电动螺丝刀是不是漏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漏电,螺丝刀和板子两者有很长的距离,没有过接触,只不过是电源共用一个插座,螺丝刀的变压器用的是那种绕线式的变压器

网友A:
dm642的电源没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先用的独立开关电源模块,将220转为直流12V,之后通过连接线,给板子供电,板子上用的TI的54331芯片来做的3.3V和1.4V。

网友A:
电动螺丝刀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3.3V,
是否你的连接线太靠近了工具了
要不换个12V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