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四位总线、八位总线驱动程序

楼主(2012-03-28):
呵呵呵!今天晚上在整理了一下1602的程序,之前写的是八位总线驱动的 但感觉有时IO口总是不够用 所以有在网上找了一些四位总线驱动的程序 ,刚开始也是弄得一头雾水;经过一番的抓狂啊,终于发现问题了,网上很多的四位驱动程序是查忙的时候只读取了高四位的数据,而没有读低四位,理论上只要最高位就可以了,但是没有读出低四位数据时 ,再次查忙读的就不是高四位数据了(读忙是连续的吧)所以就出错了。还有个问题就是1602 液晶一上电如何识别是用四根数据线还是用八根数据,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是:液晶是根据接收第一个数据的高四位中D4位来识别:如果D4为高电平 就用另外四根数据线来接收D0~D3,如果不是 将在下一个使能脉冲用原先的四根数据接收低四位的数据。这仅仅是我想法,事实是这样我不知道(在网上没找到答案)。如有知道真相的 记得要告知我一下哦!额。。。其他的不说了吧 分享一下我的两个1602程序(分别使用八位总线、四位总线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先下来看看,谢谢拉哈,...

网友B:
1602我也是基本都是用4位数据访问的

网友C:
你好,我也写了一个4位总线的驱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上电以后显示屏不显示我预先设的字符,等复位后才正常显示,求教啊

楼主:
有空你把程序传上来 看看

网友D(2012-06-07):
2# mtu86086

网友E:
什么都不说了,下载

网友F(2012-12-30):
其实还有2位的,用电容的RC震荡

网友G:
LZ去找一个1602 LCD的<指令表>来看看就知道那是为什么的了!

网友H(2014-08-10):
先下载下来试试!谢了哈

网友I(2015-11-18):
希望没有问题,码农

网友J:
用四位的可以省IO,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