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可以这样设计吗

楼主(2012-03-29):
这电路可以这样设计吗,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明显电源接错了啊

GND怎么会接到VCC上去了

网友B:
楼主的图确实有问题。连个芯片可以挂在这个i2c总线上,但是地址设置要不一样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gnd 不能接电源,两个芯片可以挂在-个i2c总线上但是地址设置要不一样

网友B:
10k的上拉电阻有点小,建议选4.7k的

楼主:
谢谢各位 你们再看看修改后的 请问一下 在该电路中 芯片外围元器件参数怎么计算的 谢谢

网友A:
你的GND管脚还是没接到地上...这样电平是浮空的

I2C的上拉电阻取决于你总线上的器件数量。器件较多时,阻值太大会影响上升沿时间

网友B:
gnd 应该接地啊,现在解法是悬空的啊!!

网友C:
0.1uf的电容是挂在电源上得。GND脚要接地。A0/A1/A2是器件I2C地址的选择。I2C上拉电阻。WP为I2C写得控制管脚。下载一份Datasheet,认真读一下。

网友D:
楼主是该好好学习下
电路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搞明白   ,

网友E:
楼主好好看看别人的电路,把旁路电容的用法,耦合电容的用法去Google一下。。。

网友F:
去偶电容是接电源的 不是接地

网友A:
好好琢磨下C10 C11的解法
楼主接法不对

网友G:
我觉得也有点问题呢

网友G:
我自己也要多琢磨下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  我会努力的  谢谢

楼主:
这是手册中的电路

网友H:
路过,也学习下子的啊,其实这个电路也不算复杂,细节注意一下下得就OK啦。。。

网友I:
好好研究手册,按照手册推荐电路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