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可以这样设计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29):
:L,我看不出错来。

网友B:
呵呵,这种游戏不好玩;P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可以,你不就是想省点电么。
如果不工作了不最好么,一直都在省电,呵呵。

网友D:
根据AO3401的器件手册,Vgs应该在-0.5~-1.3之间,所以需要注意保证CTRL6在低电平时,AO3401的门极电平落在2~2.8V之间

所以电路改改比较好,AO3401的门极上的电平用分压得到2~2.8V而不是直接拉到低电平

网友E:
想了解RS485部分的原理,这样做的好外在那里?

网友E:
那个SP3220本来就有低功耗的引脚,可以不用再用功率管来再做一次吧。

楼主:
谢谢  各位  呵呵  我继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