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部低电平开时,一开中断(边沿触发)就会触发中断?

楼主(2012-03-29):
请问51CPU当外部中断脚是低电平时,是否会一开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就触发一次中断?

网友A:
非常有可能,所以俺都建议如果不是特别关键的话,第一次信号扔掉。

网友B:
我也做过这方面的试验,外部中断脚是低电平时,一开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就触发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