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精确计数脉冲信号。

楼主(2012-03-29):
我想计数一组脉冲信号,只计数300个脉冲信号,并且计时计数300个脉冲的时间我试了CCP和中断扫描I/O(RBO已占用不了外部中断),但都不准确,不知道程序如何处理,还想请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脉冲的最高频率多少?

楼主:
10KHz~100KHz

网友B:
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或定时器/计数器的计数功能

网友A:
如果用PIC16F19XX的话,最高可以接到32M的晶体,相当于8MIPS的CPU速度,此时对于100K的信号来说,一个脉冲间隔内最多只能执行80条指令。

你自己考虑考虑,你如何设计才能满足这个条件吧。

楼主:
我用的是16F887    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或定时器/计数器的计数功能 也试了 但是不对  正常300个时间不会过200ms 但我测试的结果接近2s,差太多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A:
会不会计算?

你的信号频率下限值10K,300个脉冲的最大时间只有30ms ,哪来的200ms ?

887好像最大只能到20M外部晶体,也就只有5mips处理能力,如果100K的话,你可以自己算了。

你要保证各项操作中的时延不会影响到对信号的采集,如何使用模块是建立在对模块的充分了解基础上的,不是上去就用,那样的话,一定是用了就死。。。

楼主:
手册上说10K-100KHz 是最大响应频率 不是他的输出频率就在10K-100K之间 我刚才用手慢慢的转了下  示波器可以看到300Hz的。弄了一个礼拜了,还是搞不懂,不过还是谢谢楼上2位对我的帮助,谢谢!我自己再研究看看。

网友A:
既然是最大,为何还是一个范围值?

你见过这么标的吗?自己查查到底输出频率最大值是多少?

楼主:
这个是台湾货,上面连接就是官网的资料,10K-100K应该是解析2-2500的,唯一的手册就是上面的资料。实物上的料号就只能获取是1800的解析,3相输出。

网友A:
这个是台湾货,上面连接就是官网的资料,10K-100K应该是解析2-2500的,唯一的手册就是上面的资料。实物上的料号就只能获取是1800的解析,3相输出。
引用 楼主:

你总不是想让我再给你去那个手册吧?:L

楼主:
自己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