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菜鸟求教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29):
本人菜鸟,想设计一个放大电路。在电路板上调试了一下,当信号频率在1KHz的时候还可以,但信号频率加到几百赫兹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所以我想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怎么才能实现频率几file:///C:\Users\zhaon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6226232\QQ\WinTemp\RichOle\NVE0ZXUD(TP1EZ$MX}8DW}9.jpgfile:///C:\Users\zhaon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6226232\QQ\WinTemp\RichOle\NVE0ZXUD(TP1EZ$MX}8DW}9.jpg十到几百赫兹的信号放大5倍呢?信号幅度在几十到几百毫伏。

网友A:
单电源反向放大,不行吧。

楼主:
单电源的是不行,把接地的改成-5V可以吗。但现在的重点是频率加大就不可以了,我不太懂放大这部分,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搭电路吗?非常谢谢~

网友B:
"当信号频率在1KHz的时候还可以,但信号频率加到几百赫兹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但现在的重点是频率加大就不可以了"

前后矛盾。是不是真的?

网友C:
单电源,同相端给VDD/2偏置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当信号频率在1KHz的时候还可以,但信号频率加到几百赫兹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但现在的重点是频率加大就不可以了"

前后矛盾。是不是真的?
引用 网友B:

先回答4L的问题

网友D:
哥们 ,你用的运放带宽不够!至于你的正弦波应该是有正压偏置的!

网友D:
运放的选取应该开带宽,因为这个决定了你的频率范围和放大的倍数必须满足相应的关系。自己看看运放书吧!

楼主:
4# xmar 对不起,是我写错了,是频率加到几百千赫兹不可以了:(

网友C:
324本身的带宽只有1MHz,你却输入几百KHz的信号,当然不行了,找个250MHz带宽的运放,比如SGM8052,绝对够你用的。

楼主:
10# yanwen217 原来是这样啊,非常感谢~

网友E:
看到楼主的提问“加到几百Hz”,我迷惑了,看到后面才知道是“几百KHz”。

网友F:
带宽不够啊

网友G:
找带宽大的

网友H:
确实是。同意楼上的,第一是单电源供电的方式不对,要么利用电阻分压偏置,要么用-5V代替地偏置,
第二:运放的带宽不够。

网友I:
兄台的基础知识要多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