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 ARM怎么连接不上芯片

楼主(2012-03-29):
有一个hex文件,想直接用J-Flash ARM下载到芯片中,但是打开这软件,选择连接时,就连接不上,我的JLINK是连接正确的,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错误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指导,怎样才能解决,谢谢!

出现没有连接上提示

出现没有连接上提示

网友A:
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B:
先试试运行JLink.exe,看能不能识别内核,不行多复位几次;再看j-flash 配置是否正确,不知道芯片具体型号内核使用自动模式

网友C: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吧,看看仿真设置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D(2015-06-25):
你好!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是何原因? 我也遇上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