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

楼主(2012-03-29):
有块板子,一个IO口为输出,但是客户很容易当他是输入接错,现在想只让这个IO口即使客户接错了也不会损坏器件,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我有想过用小信号二极管,但是担心二极管电流太小(1uA),我的GPOI口目前设置的最大驱动电流时1mA,而且貌似大家都没这么用过,不敢尝试
另外还有想做过一个反相器,但是貌似一旦外部输入高电平还是会让GPIO拉到地
恳求
谢谢先

网友A:
你IO输出 能力多大?
客户接的输入 电压多大,电流多少?

网友B:
但是担心二极管电流太小(1uA)?

RE:什么样的二极管只能通过1uA电流?你见过嘛?反正我是没见过。。。
IO输出后可以加一级推挽提高输出电流能力,然后接一个二极管防止当成输入导致电流灌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大概1mA,TTL 3.3V
客户输入与我的驱动参数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将Irm看成If了,是可以的,我看的是onsemi的,但是没用过不知道那款适合,可否帮忙推荐你以前用过的,就是普通IO口,压球压降尽量小,个头也越小越好
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将Irm看成If了,是可以的,我看的是onsemi的,但是没用过不知道那款适合,可否帮忙推荐你以前用过的,就是普通IO口,压球压降尽量小,个头也越小越好
谢谢@~@ ...
引用 楼主:

基本常识问题啊,呵呵,大学肯定没好好上模拟电路课,而去泡马子了吧?:L

该打PP三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惭愧,大学挂了2课,模电为其一@~@
后来想想,我对驱动的要求不高,直接接个二极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