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06R的MR和WDO管脚上有脉冲串

楼主(2012-03-29):
3.3V电源比较稳定,MAX706R的MR和WDO管脚上有脉冲串,从而导致CPU一直复位,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看门狗本来就是定时输出的嘛。。。

网友B:
没喂狗吧

网友C:
加个上拉

楼主:
喂狗喂的,RST加上拉也加了。现在是MR和WDO有时候有低电平的脉冲,导致看门狗芯片老是输出复位,从而CPU导致复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低电平脉冲呢?芯片没有虚焊的。

网友D:
检查喂狗信号,规格书上写典型值1.6s,实际看门口计时器的计数周期是个蛮大的范围,最小1s,最大2.25s,写程序时要以最小1秒钟设计喂狗信号,也即是最好每隔900mS给一次喂狗信号,以确保WDT不溢出。
我这边遇到一家大公司的工程师,用SGM706每月300K以上的量,程序喂狗间隔居然就设置了1.6s,出问题了就咬定是芯片问题,死活不乐意修改程序,换MAX706贴一批照样出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喂狗的原因,应该是干扰看门狗芯片(WDO管脚)或者是看门狗芯片本身的原因。但是是什么原因引起干扰的就不知道了??我用示波器的表笔正极频繁点WDO管脚的话就容易出复位,而且我以前复位的时候量WDO管脚上有低电平的脉冲,这样就会复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上拉是加在哪儿?MR还是RST管脚?

楼主:
都加过了没有用。换了个看门狗芯片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有待长时间测试

网友A:
闲得蛋疼,到处发贴干啥?

网友E:
没喂狗对

网友F:
加个上拉  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