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17位 真正能做到多少精度?

楼主(2012-03-29):
(无正文)

网友A:
128K 的精度, 理论上可以, 但没有见过

楼主:
呵呵 多谢 我问题没说清楚 我指的比如我想电机定位在某个位置 由于是反馈控制 电机一定是在那个点来回摆动 这个摆动对应的编码器脉冲最小能到正负多少个, 一般伺服控制器没看到这个参数。

网友A:
这个参数还真不好说

楼主:
有做过的没 大体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

网友B:
国内做伺服也用这么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了啊,不错

网友C:
这个不但和编码器的精度有关,即17位分辩率 真正能做到多少精度?

还和控制系统的设计水平及马达的硬件特征有关,一般来说,真正做到14-15位精度,就挺不错啦~~~

网友D(2012-05-08):
做到0.13度没问题的

网友E:
:Q;P下限

网友D:
你想做到多少?

网友F(2012-08-14):
可以做到20角秒,我们用双通道旋转变压器17bit解码,用23面体实测精度都达到了20角秒以内,光电编码器应该更容易达到,我们选用的16bit编码器,资料给定精度40角秒。

网友G: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H(2020-04-18):
做肯定能做到。问题是除非专业厂家,一般用户没办法检测。

网友I:
编码器分辨率和绝对定位精度是两回事,这么高的分辨率主要是电机低速运转时,可以增加平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