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小台灯

楼主(2012-03-29):
用了1个3w的LED, 3wLED背面有铝散热片,我把它粘到3个5分硬币上,落在一起
请问,这样会不会过热,我实际使用该LED远低于3w(3.6*0.7=2.52W理论最大功率)
我的灯功率大概在0.5-1w之间,没测电流。

网友A:
一般情况,供电使用恒流方式,那个电阻取小一点作为检测电流用。
用多枚硬币作散热片,要注意热传导问题,把它中间填满导热硅脂。

网友B:
楼主的电源都达不到3W~!自己做着玩的话,不烫手就OK了。

楼主:
楼主的电源都达不到3W~!自己做着玩的话,不烫手就OK了。
引用 网友B:

是啊,所以才用了几个硬币做散热,其实用1w的LED就可以了。
连续工作1小时以上,还是烫手的,但是勉强敢摸吧,

网友C:
很简洁啊。。。

网友D:
应该不会太亮吧

网友E:
电源只有2.5W的功率。

网友F:
加5毛吧,5毛是铜币,可焊接导热又好。

网友G:
楼主还是低调点。

网友H:
虽然你这样接估计只有0.5W左右的功率,但最好还是加散热片。

温度高点不会影响使用,但会严重影响LED的寿命。

网友I:
自己做着玩而已,注意散热。

网友J:
看起来有点弱智。。。;P实用就好

网友K:
关于11楼:现在的5毛硬币大多是铜包钢,想找铜5毛拿磁钢选一下吧!

网友L:
哪用这么麻烦,直接用覆铜板散热。现在也有现成的灯杯卖的

网友M:
贵在实践,动手就知道哦了

网友N:
图画的够草图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