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置GPIO为双向口

楼主(2012-03-29):
要接1602液晶,需要读液晶是否是忙状态。不忙了才能写地址或者些数据。这个怎么把GPIO设置成双向口啊。不会是先把GPIO先设置成输入口,读出状态之后再设置成输出口吧。一个GPIO口能在一个程序里面这样两次设置输入输出类型吗。

楼主:
51单片机得话可以直接读写。甚至我的程序里面我把读状态这一步用一个短暂的延时代替了。直接不读,直接写。没有问题。但是stm32我也想利用延时直接写。不读。但是时间我不好设置出来。

另外问下液晶的vdd,vss,直接喔接的5v 。其他的几个数据接口包括控制接口能直接接stm32吗。别我辛辛苦苦写出了程序了,硬件却不能这样连就完蛋了。程序写对了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A:
LZ用关键字“双向口”搜索一下,以前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网友B:
用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 可以实现

网友C:
不是有准双向口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