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器件搭配

楼主(2012-03-29):
以SONY CCD ICX625ALA为核心器件的摄像机的时序控制电路和信号处理电路

网友A:
时序,那首选FPGA啦,而且预处理 FPGA做起来一是顶呱呱啦   并行还是很好用的啦

信号处理,做FFT啦,各种边缘检测啦,拟合啦,DSP最适合啦!

外加2片大的sdram 做乒乓buffer

楼主:
请教一下,那具体用那个型号的芯片?谢谢!

网友B:
我也好奇呀 能透露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