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用的是LPC17XX的片子,用一个定时器开了两个中断,一个是匹配中断,另一个是下降沿捕获中断,请问这两个中断有优先级区分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当在执行匹配中断函数的时候,会不会丢失捕获中断呢,请高手给点说法,谢谢啦!

楼主:
没人帮忙关注一下吗,顶一下

网友A:
并不熟悉LPC17XX系列,但是对于微处理器来讲,其设计时不太可能会因响应一个中断而丢失另一中断,一般来讲,在中断中时发生时,会响应高优先级的中断,响应完成后再去响应低优先级的中断。

楼主:
楼上说的对,但是这两个字中断是源于同一个中断源,没有优先级之分的吧,我没在手册上看到关于子优先级还有区分的,在M3核手册里查阅一下看到不同的定时器倒是有优先级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