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自动FIFO,能在总线上探测到CBW信号?

楼主(2012-03-29):
先贴上程序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IFCONFIG |= 0x02;//异步,从FIFO模式.
   PORTACFG |= 0x00;//选择SLCSA功能脚。
   FIFOPINPOLAR = 0x00; // set all slave FIFO interface pins as active low PKTEND OR SLOE SLWR LOW AVTIVE
   SYNCDELAY;
   REVCTL = 0x03;    // enable the external master
   SYNCDELAY;
   //reset the fifos
  FIFORESET = 0x80;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4;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8;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SYNCDELAY;
  //fix the slave fifo flags, only flagb and flagc
  //PINFLAGSAB = 0x89;  //F,FLAGB IS THE FIFO2 EMPTY FLAG,LAGA IS THE FIFO4 EMPTY FLAG
  //SYNCDELAY;
  PINFLAGSAB = 0xBE;  //FLAGC IS THE FIFO6 FULL  FLAG
  SYNCDELAY;
  // config the endpoints direction
  EP1OUTCFG = 0xA0;//enable and bulk type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A2;
  SYNCDELAY;
  EP4CFG = 0xA2; */
  SYNCDELAY;
  EP6CFG = 0xe2;//enable IN bulk 512 DOUBLE buffer
  SYNCDELAY;
EP8CFG = 0xA2;
  SYNCDELAY;
  EP8FIFOCFG = 0x11;//EP2 IS AUTOOUT=1 AUTOIN =0 ZEROLEN=0 WORDIDE=1 配置EP6自动方式16位总
  SYNCDELAY;
  //config the endpoint6
  EP6FIFOCFG = 0x0D;//EP6 IS AUTOOUT=0 AUTOIN =1 ZEROLEN=1 WORDIDE=1 配置EP6自动方式16位总
  SYNCDELAY;
    AUTOPTRSETUP |= 0x01;
   SYNCDELAY;
  //-------------------------
  INPKTEND = 0x06;
  SYNCDELAY;
  INPKTEND = 0x06;
  SYNCDELAY;
   OUTPKTEND = 0x08;
  SYNCDELAY;
  OUTPKTEND = 0x08;
  SYNCDELAY;
  //----------------------------------------
  EP6AUTOINLENH = 0x02;   //set the packet size 512
  SYNCDELAY;
  EP6AUTOINLENL = 0x00;
  SYNCDELAY;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 SYNCDELAY;
  // since the defaults are double buffered we must write dummy byte counts twice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2BCL = 0x80;
  SYNCDELAY;            */
  EP8BCL = 0x80;                // arm EP8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8BCL = 0x80;
  SYNCDELAY;
  Rwuen = TRUE;
}

问题:
这是设置FIFO为自动型,EP8为自动OUT,EP6为自动IN。外接FPGA,设置好了相关接口描述符。本意是PC发数据到68013的FIFO然后到FPGA,用BUS HOUND查看EP1处理完后就不能转到EP8(OUT)发数据了,最终是自动RSET。不晓得哪里出问题了。求解释,哪里错了,还是哪里不周全。我在做U盘控制器,PC通过68013的FIFO发送CBW命令给FPGA,可惜总线上探测不到数据OUT。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