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VF 引脚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STM32F205 引脚 现在UART4使用的IO RX  PC11    UART5使用的IO是TX PC12 本来不是一个引脚的,因该是不想干的。现在的问题是。启用了UART4 RX  PC11 。 UART5就发不出数据了,UART4 接收正常。不启用UART4 RX  PC11,UART5就发送正常。那个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啊,指导一下。

楼主:
香版主 帮看看啊

楼主:
顶一下 要不然沉了 请大侠高手。提示一下

楼主:
对这个新IC 不是很熟 赐教啊

网友A:
俺也没搞明白

网友B:
自己检查一下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GPIOC->MODER:        0x2802500
GPIOC->AFR[0]:        0x5000000
GPIOC->AFR[1]:        0x88000

可以看到配置是这样的 没有看到问题
我对了手册就是看不到问题

网友B:
硬件环境也需要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编译器 的问题

网友C:
编译器什么问题

楼主:
初始化硬件的结构体 是局部变量就是会出错 ,全局变量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优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