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项目程序完工的时间

楼主(2012-03-29):
如题!
先说说我的情况。以前做项目都是从0开始,公司基本不限定开发周期,基本上是能看到眉目的时候才问。这是后在估计最后期限 一般误差不会太大。
这个月接了一个比较紧急的项目。功能很简单就是给公司现有的产品加入wifi功能。老板一开始就问什么何时能完工。我看了下wifi模块的资料后,感觉不复杂,就估算了下 程序写完需要1周,测试再用一周。我就报了2周。写程序也确实就用了一周。但是后面的测试,各种麻烦接踵而来,而且基本上是些小问题。程序上的、逻辑上的。而这些问题又往往被忽视。造成这个功能 测试修改就用了3周。现在就差一个接收了没解决了。估计这周能解决。这样一个项目(或者不能称为项目吧)比原先想的时间居然多2倍。大家一般如何估算这个开发时间 如何才能**不离十呢?

楼主:
二姨家居然八.九不离十  这种词都屏蔽  无语

网友A:
代码要是写得好的话。测试应该花的时间更少吧。

网友B:
二姨家居然八.九不离十  这种词都屏蔽  无语
引用 楼主:

它以为说八,九事件呢

网友C:
项目的估计,很难,
一般按经验,多预留点时间。

网友D:
倒,我做项目,都是一开始就把项目的里程碑确定,采用关键路径法,确定开发周期,没有目标的项目,做到猴年马月啊

网友E:
我一般上报时间是这样的
实际估算下需要多少时间,在放大一倍报上 上面接受你的时间那
这样留给自己的余地有很多,项目提前完成,还有¥¥
如果上面嫌时间长,再一倍的基础上再酌情减些。 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余地

刚入行的朋友,千万不要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示,把自己掐的死死的。压力大,何必呢。做好了没奖励,拖拉了挨批。

网友F:
呵呵,如果是很熟悉的东西,周期会估计的比较准确,如果之前没弄过,并且也没有支援者,那调试时间至少是写程序时间的两倍

网友G:
我一般上报时间是这样的
实际估算下需要多少时间,在放大一倍报上 上面接受你的时间那
这样留给自己的余地有很多,项目提前完成,还有¥¥
如果上面嫌时间长,再一倍的基础上再酌情减些。 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余地

刚 ...
引用 网友E:

上面可不是好糊弄的,上头能接受的工时总是很紧的,2倍报上去先骂一顿还得改回去,不如老老实实写要多少,而且注明不可压缩,一是一二是二,对上对下都好交待。

网友E:
还忘了句
报时间,你也要看上面的意思,酌情啊
懂不懂技术,项目时间 紧急程度。

网友H:
如果是没有做过的项目,不要轻易报1周2周。调试时间要加N倍

网友I:
PERT估算法则,书上讲的比较简单明了。网上的这个链接过于深刻,仅供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133808.htm

网友J: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算,除了与项目本身有关外与个人能力和做事的效率也有很大的关系,时间紧迫了还得加班。

网友K:
这个有很多工作经验在里面,是一门学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底层的驱动代码,一般都是写一个驱动就调试一个,除非麻烦的驱动,一般的驱动 调试和写是一起的。

如果是写协议,一般是制定一个大体的框架。一边写一边修订。这样存在的问题就是 写完后才会调试。那么逻辑上就有可能存在 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细节上就可能注意不到。但是细节的东西又是最难发现的。造成调试需要的时间会长。

楼主:
我一般上报时间是这样的
实际估算下需要多少时间,在放大一倍报上 上面接受你的时间那
这样留给自己的余地有很多,项目提前完成,还有¥¥
如果上面嫌时间长,再一倍的基础上再酌情减些。 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余地

刚 ...
引用 网友E:

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好像就二倍多一点时间

楼主:
呵呵,如果是很熟悉的东西,周期会估计的比较准确,如果之前没弄过,并且也没有支援者,那调试时间至少是写程序时间的两倍
引用 网友F:

让我想起了经济上的二八定律 呵呵 不过好像确实是这样呀

楼主:
其实就是觉得 你拿到一个项目 大体了解后,自己所估计的时间和实际完成的时间有很大的差距。这应该和个人的能力有关吧 。我呢?大学毕业差点2年。能力不高 经验不足。所以就在想有没有一种什么方法能大体上得出实际时间呢?呵呵 这样对自己、对老板、对工程洽谈的人员都有个交代吧(套用闽指导的话,不过确实是这个意思)。

楼主:
楼主WIFI用的什么方案?
引用 网友L:

东莞一家公司的串口wifi 用的是AT指令

网友M:
确实要多留点时间 要么很麻烦

网友N:
半缘修道半缘君

网友O:
如果是没有做过的项目,不要轻易报1周2周。调试时间要加N倍

呵呵,学习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