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这样用while语句吗?

楼主(2012-03-29):
while语句可以这样用吗?
   begin
       .
        .
        .
    end
我用了后quatus显示错误,,Error (10106): Verilog HDL Loop error at clock.v(61): loop must terminate within 5000 iterations我觉的没事呀。

网友A:
这不是永远循环么??

网友B:
别当程序写

网友C:
你写这个语句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这么写不行,就算编译效率极低。用状态机才ok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我先用状态机试一试

网友E:
在硬件编程中不能用无限循环,因为每一个循环都会占用一些硬件逻辑,如果你循环下去,资源总会消耗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