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 CAN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是新手,不了解CAN总线的网状拓扑结构,每一个节点是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该节点接收完信息后判断然后发送往下一节点呢,还是每个节点都接收,判断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呢?求大神指点。谢谢了。还以一个问题是,我要是采用网状拓扑结构来组网CAN总线,硬件接线是怎样的呢。小弟在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总线 就是所有设备都连在一起,一个设备发送数据,其余设备都收到数据...
设备收到数据帧后解析,根据地址判断数据是否发给自己的...
硬件接线应该和485差不多...
如果解释不对,欢迎板砖...

网友B:
以太网怎么接,CAN就怎么接。

除了环形拓扑,大概什么拓扑结构都可以。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  那处于下位的设备接收到CAN信息后,是不是需要处理单元来做处理呢,这个处理单元是不是就是CAN控制器。也就是说是不是每个节点都需要控制器和收发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